楼主(2018-10-13):
求助大神,模块里都没看见有MC协议。一:走MC协议如何设置,二:如果设置UDP协议,是否要写通信程序?

网友A:
不知道你这个模块   是和计算机连接还是和触摸屏连接还是和其他的plc进行连接?

楼主:
和威纶触摸屏连

网友B:
QJ71E71是个奇葩,设置麻烦些
我的一个实例中,MC协议时是这样设置的
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楼主:
哦,多谢我试试

网友C:
之前的一个设置文档,也许有帮助:

网友D:
通讯程序不需要写,参数设置一下就行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E(2019-08-29):
引用 网友B:
QJ71E71是个奇葩,设置麻烦些
我的一个实例中,MC协议时是这样设置的

[attachment=226474]
[attachment=226475]

这不是MC吧,这是套接字通信

网友F:
3楼的设置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