停止开关为何不用常闭点

楼主(2018-10-13):
有些设备 启动与停止的按扭开关都是用的常开点 ,停止开关干吗不用常闭点方便且电路也简单。

网友A:
外部电路用的常开触电,PLC里的就是常闭

网友B:
继电器电路,停止开关一般用常闭。PLC控制,停止开关一般常开。这里面还有从安全和耐久上的小小的理由。

网友C:
停止用常开,失效安全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停止用常开,失效安全!
安全角度上讲,接常闭的话好一点。

网友E:
停止开关并没有规定要用常开常闭,急停必须用常闭。

网友F:
停止开关并没有规定要用常开常闭,不过我们指定的用常开。急停必须用常闭。

网友G:
一般是点动信号,所以常开,急停才常毕

网友H:
一般用的啟動或停止應該無硬性規定(端看各公司如何規範)
若是緊急停止說直白一點怕短路或斷線
外部配線使用常閉接點,PLC回路中使用A接點常時導通
若是安全等級4還需要使用安全PLC配上雙接點雙線圈
一切都是為了安全
這是弟在外商公司中的經驗
還請先進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