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
程序简易写法

楼主(2018-10-14):
如下图程序有什么简易写法吗?这样一条一条要写很多条很繁琐

网友A:
mov d338 z0 set m500z0

网友B:
DECO D338 M500 K3

网友C:
2楼正解

网友D:
DECO是不是只能控制单个M ON,会复位上一个M?
下载积分:+1(342703002) 说的对

网友B:
哥哥,会的,你仔细阅读指令就知道

网友E:
楼主原程序也没有说复位啊

网友F:
一楼的正确。

网友G:
这种写法虽然繁琐,但是方便调试!

网友H:
FX3G变址寄存器不能变M线圈地址,只能变址内存通道

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DECO是不是只能控制单个M ON,会复位上一个M?
是的,只会有一个m on

网友J:
这样虽然写起来繁琐点,但是调试方便,简单明了,2楼的方法调试很费神

网友K:
Q PLC 写的 SM400=M8000 FOR循环+变址

网友L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