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设置标签数组常量值?

楼主(2018-10-14):
如图, 想给这3个元素的数组定义常量值,请问该如何写? 谢谢

楼主:
好像数组不能设置常量

网友A:
之前我研究过这个问题,既然有常量数组,就应该是可以定义的,但是试了很多种写法,都不成功。三菱也没有相关常量数组的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