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u 编码器,伺服追踪异步电机实现线速度基本一至?

楼主(2018-10-14):
各位大神,现在一条生产线交流电机控制收放线,现在设备想增加一个功能,要用到伺服跟随线速度,我现在在放线轮周长300㎝上装一个编码器测脉冲密度在用这个密度控制伺服轮(周长20㎝)速度,用SPD指令可以速度跟着交流电机快慢变化,但是有个问题,两个轮直径不同,怎样做到基本同步线速度一至,请各位大神指点下

网友A:
伺服齿轮比设置啊

网友A:
电子齿轮比设置一下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宝贵意见,那我齿轮比设为15:1就OK了是吗?

网友A:
你总要知道,编码器一圈多少个脉冲,伺服电机一圈多少个脉冲 才好计算齿轮比吧

网友B:
需要计算出来的

网友C:
同步控制,用编码器的脉冲直接驱动伺服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大神的解答,我编码器是600P的测300CM周长的轴直连就是产品走300CM编码器转一圈。伺服一圈是1500脉冲,伺服转一圈走20CM。
谢谢6楼的解答,直接,不通PLC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