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GP-4301TW 以太网连接时本机IP是怎么修改?

楼主(2018-10-14):
GP-4301TW 屏幕更换一个新的;程序也复制进去。但上机后不能和PLC通讯。请教是怎么回事?以太网连接时本机IP是怎么修改的? 谢谢大神们!

网友A:
离线设置里有设置IP的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B(2019-03-26):
这个触摸屏用什么软件做 啊!有链接吗?

网友C(2019-04-25)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触摸屏用什么软件做 啊!有链接吗?
老板的prof ace吧官网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