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plc和台达变频器通信问题

楼主(2018-10-14):
如图,图中正转指令地址16#12是怎么得来的?新手想不通,还请赐教

网友A:
16#12,换算成二进制分别是01 10 高位01, 低位10,BIT4-5是高位,BIT0-1低位,对应看就明白了,有问题可在再联系我

楼主:
谢谢,懂了原来是4~5位和0-1的排列得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