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 works3 程序下载,提示存储空间不足,因此无法执行

楼主(2018-10-15):
把gx works3 程序下载,的时候,出现提示:存储空间不足,因此无法执行,每次需都要把CPU初始化才能下载,不能在线修改,太麻烦,在电脑里程序模拟也是如此,谁知道怎么解决吗?

网友A:
只下程序和参数

网友B:
是不是要加存储卡?

网友C:
你不要全部都勾上啊,,只下载程序好了
电气自动化、智能控制、软件管理平台开发、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,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觅鹏智能”或者QQ331781785

网友D:
不要勾选源代码啊

网友E:
勾选程序跟设置就好了!

网友F:
在线编译的时候,源代码选写到ROM,就不会出现了。

网友G:
PLC儲存器裡面太多垃圾檔案了
格式化之後再下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