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5):
   FX3u-485ADP 与一台称重仪连接读取重量数据,求帮助一案列程序。

称重仪有MODBUS通信协议,MODBUS TRU地址:40001和40002   这2个数据能读出了就可以了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戴宁伟大123) 好贴好贴!

网友A:
    到三菱官网下载:www.meas.cn

网友B:
    我也在左类似的的东西,FX3G读称重数据的,我读的40015。不会用的是大有的皮带秤吧?

网友B:
    三菱写通讯参数到D8120里,通讯站号定义D8121。然后用FROM指令读数据。我这个称重没有MODBUS协议,头都大了!

楼主:
    引用楼主wjm111于2018-10-15 10:19发表的 求助:FX3u-485ADP数据读取程序 :
       FX3u-485ADP 与一台称重仪连接读取重量数据,求帮助一案列程序。

    称重仪有MODBUS通信协议,MODBUS TRU地址:40001和40002   这2个数据能读出了就可以了。

    怎么没大神帮忙啊!   ADPRW H1 H3 H9C41 K2 D100这样写对吗?求指正!

    另外110欧姆终端电阻一定要接吗?

网友C:
    不对,
    ADP不支持这个指令
    可以用RS指令读写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三菱写通讯参数到D8120里,通讯站号定义D8121。然后用FROM指令读数据。我这个称重没有MODBUS协议,头都大了!

    用FX2N-232IF这类模块才是用FROM读数据,
    如果写参数到D8120,肯定不能用FROM,
    用无协议通讯,非常灵活,
    可以支持Modbus ASCII和Modbus RTU。
    过程并不复杂。

网友C:
    引用楼主wjm111于2018-10-15 10:19发表的 求助:FX3u-485ADP数据读取程序 :
       FX3u-485ADP 与一台称重仪连接读取重量数据,求帮助一案列程序。

    称重仪有MODBUS通信协议,MODBUS TRU地址:40001和40002   这2个数据能读出了就可以了。

    上传一下称重仪的PDF,
    我看一下。

楼主:
    附件为称重仪手册
    附件: 320说明书 A5版.pdf (3119 K) 下载次数:62

楼主:
    求大神指点FX3u-485ADP-MB 与一台称重仪连接读取重量数据!
    附件为称重仪手册
    附件: 320说明书 A5版.pdf (3119 K) 下载次数:26

楼主:
顶起:求大神指点FX3u-485ADP-MB 与一台称重仪连接读取重量数据

网友C:
FX3u-485ADP-MB 支持Modbus 协议,
有专用指令,直接用专用指令读取就可以。

网友D(2019-03-14):
羡慕啊,想找个通讯的给我练练手都没有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