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D77M16

楼主(2018-10-15):
qd77MS16每次下载程序进去,都会报802错误,是什么问题,是不是买到假的模块了
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

网友A:
我用的也是有时候会这样,下载到一半报这个错误,再就通讯不上了。需要重启PLC电源才可以

楼主:
我这个不是有时,是每一次下载都会这样,然后要重启才可以
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

网友B:
我用了几十个QD77MS16都没有出现你们说的这种情况。

网友C:
一直使用QD75的,你的情况还真没碰到过

楼主:
我之前也没遇到啊,就这次这个模块,一直这样,下载一次报警一次,下载一次,报警一次,实在无语了,我在怀疑是不是这个模块是假的
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

网友D:
下载后 重启
就是每次都这样,需要重启,所以才觉得有问题啊

网友E:
曾经 有一次遇到类似现象。最后换了很多东西,发现是因为边上的一个QY42P。把这个换了就不这样了。
旁边是P8和CCLINK模块,而且只插77MS16的时候也是这样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