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通远程穿透

楼主(2018-10-15):
哪位大神用过威纶通远程穿透,效果如何,小弟怎么本地穿透还可以,但是搜索的时候很慢,远程直接连接不了,报通讯超时威纶通客服就是一个劲的给你发个说明让自己看一下,解决不了问题,大神有没有用着挺溜的,指导一下,不胜感激

网友A:
前几天刚刚试了一下本地穿透,只能监视,不能在线写入?
远程穿透试过吗?

网友B:
穿透好像不怎么好用,
我试一天才没搞好。
可以把威纶当作从机,或者主机,
这样来实现一机多屏。

网友A:
没试过远程穿透

网友C:
有试过,跟本地直接用网线连接没啥区别

网友D:
远程是用Easyaccess吧,的确不稳定,本地那个Utility 也一般,你连三菱Q系列的话,连接瞬间其实是通断了好几次的,如果是做数据变动采集,会出一堆没用的重复数据...我不知道是GX WORKS2的问题还是PLC的问题,用FX5U的时候用GX WORKS3没有
所以远程还是和他们的运维沟通好开个VPN给你吧

网友E:
越玩越先进啊,远程穿透通信,请问您远程的网络用手机网络还是,如果是手机网络的话您确定网络没有问题?
就是用的手机的,本地的是局域网,没法测试
诸法无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