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 GOT 不显示窗口画面的 按钮?

楼主(2018-10-15):
是什么原因啊,谢谢,上面的寄存器和按钮都不显示,只显示表格和字符。

网友A:
有可能是和PLC没通讯上,所以有些内容显示不出来。
比如按钮的状态一般和PLC地址的状态是关联的,读不到。就无法显示 。

网友B:
沒連到主機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沒連到主機
是电脑上模拟的

网友C:
通信没有联接上吧,

楼主:
谁有三菱 GOT 调用窗口画面 的实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