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6):
软件查看PLC错误代码2503还有1500 请大佬帮忙指点一下

网友A:
應該是程式導致錯誤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裂了

无奈弄不好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應該是程式導致錯誤吧

弄不好 快给弄崩溃

网友C:
引用楼主ukukop于2018-10-16 11:49发表的 求助三菱Q系列PLC故障 :
[attachment=226548] [attachment=226549]
软件查看PLC错误代码2503还有1500 请大佬帮忙指点一下

請提供程式,才能幫你分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請提供程式,才能幫你分柝。

谢谢你 搞定了 真的是你说的问题上的错误

网友D:
将程序加入到扫描文件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