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EH3回原点指令ZRN寻找原点方式,ON到OFF是否可以设定正向走?

楼主(2018-10-16):
台达EH3回原点指令ZRN寻找原点方式,到原点感应器ON后,ON到OFF是否可以设定正向走?在ZRN指令说明上,置位M1577便可,但实测不行。

网友A:
这个需要好像是需要打开负极限使能 同时负极限ON的状态 轴才能正向停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