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6):
这个自带的驱动太少了点,也没更新了,都做嵌入式系统了卖触摸屏了呢。
不知坛里有没有大神有自带以外的设备驱动共享一下吗?

网友A:
可以用OPC啊

网友B:
嵌入式的驱动可以用在通用版上,我用过FX3U的,嵌入式的放在通用版上可以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嵌入式的驱动可以用在通用版上,我用过FX3U的,嵌入式的放在通用版上可以使用。

是把嵌入式的驱动文件直接放到通用版的驱动文件夹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OPC啊

没用过啊!

网友C:
所有嵌入式驱动在通用版里面都可以使用。

把嵌入式驱动复制,然后粘贴到通用版驱动文件夹中就可以使用了。

QQ980347789

楼主:
谁有MCGS对应智能电表的驱动啊?DLT645规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