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6):
大家好,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是这样的,在一个6工位的旋转盘上,从工位1到工位6,第1个工位入料,第6个工位出料,本是每个工位处理4个料的,现在如果第一个工位(取料)只取了3个料,然后让接下来的工序仍然继续运转(不报警),没有料的位置不执行操作,有料的位置照常进行,取料工位打算用4个传感器检测,在这儿想请教下大家这个的编程思路,谢谢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A:
这个逻辑说得不够详细和严谨,如有需要,可以帮忙写好这部分功能。
感谢,我就是问一下思路该怎么,从哪儿出发写程序
电气自动化、智能控制、软件管理平台开发、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,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觅鹏智能”或者QQ331781785

网友B:
1工位用BIT记录工件数量
再用移位指令
OK
不理解来问我。19951564598
你好,是这样的,工件是有位置要求的,每个工位处理4个工件,然后转盘是一直进行的,我现在不理解的地方是,1工位检测了工件数量后,2工位就按照1工位的数量执行操作,如果是1工位的工件数量一直是1到4之间不确定的数目和位置,那么后面的工位逻辑该怎么处理呢

网友C:
我单位有类似设备,10工位的。日本人编的,思路是这样的,第一工位判断工件有无,是否合格,然后进入第二工序,如果第一工序检测有空,旋转后,它会把这个状态传到二工序,二工序不动。如果有工件,三序报警,需要排除NG,那么四序五序都不干了,排到前面报警。触摸屏要能显示几序现在的状态,有工件还是无工件,NG品还是OK品,是否是空件,还要表示比如5序,要能显示1234序OK的话都能显示。还有转盘现在状态,是放完件准备干,还是干完了准备再启动。
非常感谢
拆二代

网友D:
其实我觉得这种多工位转盘式的逻辑编程,可以尝试高级语言和梯形图结合的那种新系列PLC,高级语言做逻辑控制,梯形图做输入输出控制,这样的你的设备工位控制就算再复杂也可以很好的做出来

楼主:
问题的难点就是,1工位是不停的上料检测,后面的工位按顺序执行1工位的检测结果,这么多状态要怎么完美的对应到相应工位上啊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E:
移们传送指令好的看一看呀

网友B:
用D寄存器的16BIT位,再用位移指令WSFL

网友F:
用一位指令就可以搞定的,上料工位检测有料,一位标志位启动一次,没有就不起动,就可以搞定的

网友B:
转盘到位后

工位状态移位:5☞6  4☞5  3☞4  2☞3  1☞2  1工位状态清除

WSFLP D0 D100 K6 K1
D0常为0,到位后D100清除也就是1工位状态清除

1工位传送状态   料1-----SET   D100.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料2-----SET   D100.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料3-----SET   D100.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料4-----SET   D100.3

2工位根据D101状态

3工位根据D102状态
以此类推

网友G:
其实不就是1工站的结果是去控制2工站的工作 往简单的想 就是最简单的顺序控制而已 把圆盘旋转作为一个刷新操作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