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6):
最近刚接手一个案子,由于之前没用过Q系列,买的PLC还没到货
经过这两天研究I/O分配设置如下,大哥们帮看下有无问题。
另外有些疑问,1:智能模块占用32个点,这些点位是干嘛用的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是模块内部ready busy等X点用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像QD77MS16这个模块32个点够用吗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:图中所示,是否表示外部X点是从X000~X0F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点是从Y100~Y1BF?

网友A:
用于程序和模块进行信息交互,详见手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于程序和模块进行信息交互,详见手册

那就和我说的一个意思吧?

网友B:
每个模块占多少点,是有固定的。

智能模块占用32个点,这些点位是干嘛用的?
是否是模块内部ready busy等X点用?
对的,差不多就这意思 。

楼主:
图中IO分配可以吗?大神帮看下
   2:图中所示,是否表示外部X点是从X000~X0F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点是从Y100~Y1BF?

网友C:
1:智能模块占用32个点,这些点位是干嘛用的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是模块内部ready busy等X点用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像QD77MS16这个模块32个点够用吗?

三菱定位,通讯的智能模块是占用32个I/O点的,这32个I/O点包括X  也包括Y
这些点一般是是和PLC交换信息用的,比如那你说的ready busy

2:图中所示,是否表示外部X点是从X000~X0F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点是从Y100~Y1BF?

如果只看你的输入     输出模块的分配的话这样是对的,但是这其中不包括你的智能功能模块I/O分配

网友D:
1:智能模块占用32个点,这些点位是干嘛用的?
      詳細看手冊(例圖1)

2.PLC安裝好送電,自動抓取

网友E:
看图就知道了  去看手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:智能模块占用32个点,这些点位是干嘛用的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是模块内部ready busy等X点用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像QD77MS16这个模块32个点够用吗?

换个问法,是不是插在第一个槽的模块起始IO非得从000开始?还是自由定义,只要不冲突就行?
考虑输入点从000开始好记一点,所以这样分配,就是不知道行不行。

楼主:
大神帮看下这样分配IO有没有问题啊啊啊啊啊

网友F:
那沒問題拉
記得寫程序完要加入執行
否則不會動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换个问法,是不是插在第一个槽的模块起始IO非得从000开始?还是自由定义,只要不冲突就行?
考虑输入点从000开始好记一点,所以这样分配,就是不知道行不行。

可以自由定义,只要不冲突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