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4AD模块接PT100时要接PT100温度变送器转换信号吗?

楼主(2018-10-16):
FX2N-4AD模块接PT100时要接PT100温度变送器转换信号吗?

楼主:
是不是选用FX2N-4AD-PT就可以直接接Pt100?

网友A:
你把型号找全了 应为型号不一样 接线也不一样

网友B:
选用FX2N-4AD-PT就可以直接接Pt100

网友B:
FX2N-4AD模块接PT100时要接PT100温度变送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