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200A的断路器可以直接用手推上去吗,

楼主(2018-10-17):
多少A以下的空开可以直接推上去,上电?负载没有大功率三相电机
客户现场只有三相380V,没有零线,但是设备需要用单项220V,加了三相380V变单项220V的变压器,可是这台设备还有一个3相5线的加热器,想问,这个加热器的线怎么接?可以将通过变压器的零线接上去吗?

网友A:
3相5线?那就是带控制箱的咯,加个380变220的控制变压器,把内部供电线路改改就行了,多大的事儿
看了一下你的发帖,基本都是基础问题,老是想着求助别人不自己努力,基本就是混饭
下载积分:+1(gk虎皮猫大人) 真是好人!

楼主:
是的,不耻下问不要见笑,改标准机的电路不现实,而且也没有改的空间位置,

网友B:
........不耻下问 你真的懂这个成语吗

网友C:
加热器没有控制器电路,
直接推开关就加热?
jxh668

网友D:
听起来危险!!!!!!!!!

网友E:
應該用電磁接觸器來控制加熱會比較安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加热器没有控制器电路,
直接推开关就加热?
加热器有控制电路启动加热

网友F:
不可以吧,变压器的零线只是相对于220V火线来说的,和外面的三相电会有相位差,会出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