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不加陆游器区别

楼主(2018-10-17):
请教各位大神,假如我有一台工控机要和三个相机网口通讯,我是直接用电脑上三个网口接,还是中间加个陆游器,有什么区别

网友A:
距离远加加路由,距离近直接连,至于端口既然是通讯一个接口足以!个人见解请勿砸砖!

楼主:
编程上有区别吗?
因为我要连六个相机,感觉加也行,

网友B:
直接连一个接口太麻烦了,建议还是用路由器,这样做起来方便

网友C:
3楼美女赞
工控人加油

网友D:
用不用先加上再说。技术这块我不明白,但是看到那么多灯闪着,我就觉得高大上
下载积分:+1(stefan) 你这个理由666
拆二代

网友E:
前期应该都要考虑上去,不要等不行了才加。领导会认为你不咱的。

网友F:
果断工业交换机啊

网友G:
加工业交换机,以后扩展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