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线电机怎样找原点

楼主(2018-10-17):
PLC控制台达伺服驱动器,如图:直线电机怎样找原点,滑台侧边只有一个磁读头。第一次控制直线电机,之前控制伺服都是有三个感应器,正限,负限,原点。

网友A:
如果是绝对位置编码器,就可以直接用磁读头检测的数据做原点回归。如果是相对位置编码器,需要编程计算原点位置。

网友B:
先看台达伺服直线电机说明书,上面肯定有说明的。

网友C:
直线电机也有正反限位和原点吧。

网友D:
跟伺服一模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