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用过KV7500+XH16ML +安川伺服M3总线的?

楼主(2018-10-17):
客户要求用安川M3总线,以前没有用过!有以前用过的吗?
想收集下相关资料,谢谢!
油腻工控大叔

网友A:
你是要基恩士的资料还是安川的资料

网友B:
KV-STUDIO里可以直接组态伺服,伺服侧不需要什么设置吧

网友C:
基恩士KV7500是支持M3总线的上位机,安川有M3总线的伺服。伺服侧只需要拨一下站号就可以了,没有什么特殊的设置。工作主要在上位机侧。
下载积分:+1(xiehui1119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我们是设备制造厂,都是这么使用的,目前M2的协议居多,M3的也开始使用了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,我联系了基恩士,情况基本摸清了。过两天模块到了动手试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