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7):
关于接线,其他问题都搞清了,还剩两点
1:步进驱动器没有零点信号,QD75P4回原点需要用到Z相信号,这该怎么办?
2:我现在控制的马达只有一个原点,也就是dog点,可QD75回远点要用到上下极限信号,这该该怎么处理?
由于买的模块还没到,也没法接线测试,还望大神不吝赐教,感谢。

网友A:
回原点的方式可以选的,你可以选‘计数2’方式,限位信号你也可以选常开信号或者常闭信号。

网友B:
使用
原点复归方式(6): 计数式2)

近点狗ON 后以“ Pr.50 近点狗ON 后的移动量设置”中设置的移动量进行移动时停止从QD75 的脉冲输出,机械原点
复归结束。

网友C:
点击链接加入群聊【三菱Q系列自学讨论】:https://jq.qq.com/?_wv=1027&k=5mknS7u 今晚9点到11点群里语音讲解QD75D连接MR-J3-A伺服驱动
  • 下载积分:+1(gk虎皮猫大人) 群主啊厉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使用
    原点复归方式(6): 计数式2)

    近点狗ON 后以“ Pr.50 近点狗ON 后的移动量设置”中设置的移动量进行移动时停止从QD75 的脉冲输出,机械原点
    复归结束。

    这种方式我理解,那如果当前就是在原点,用这种方式回原点会怎样?

网友D:
    如果你当前点是原点,且在DOG信号范围,归零会报错的,如果不再DOG范围里,你就来个用原点重试功能
  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E:
    个人粗暴的方法,在DOG点上加个延时输出:DOG点上升沿后延时1S,发出一个信号作为原点信号,具体时间根据实际机械位置设定,自己没用过这方法,找机会测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