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基恩士安全光幕回程不保护

楼主(2018-10-17):
有一个关于基恩士光幕的疑问: 假如有一个冲压设备,入口放2个光幕,操作员填料后,手拿出来,再按下启动按钮。这个过程中,我想让操作员填料、设备冲压完成操作员取料2个时间段光幕不动作(即设备不会触发急停),换言之,光幕触发仅仅在设备冲压这个过程中生效,在人取放料时屏蔽,请问可以如何实现呢?(时序图见附件)
需要使用基恩士安全光幕回程不保护功能。目前接线已经在手册找到了,请问有人能讲清楚具体如何使用吗?

网友A:
用凸輪角度控制,你的什麼沖床

网友B:
有时序图了 自己把程序改下不就好了

网友C:
启动按下后,启动标志位置位,然后光幕生效(遮挡后设备停止),动作完成后复位。
外加一条,启动按下之前,如果光幕遮挡,此时按下启动无效。
个人观点,涉及到安全问题,不能嫌麻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时序图了 自己把程序改下不就好了
PLC不是安全器件,不能使用PLC程序去控制安全继电器和安全光幕。必须用安全继电器和安全光幕来实现安全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