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触摸屏时间

楼主(2018-10-17):
各位大佬,触摸屏的时间显示的有差异,该如何解决。这个时间是在触摸屏上直接设置的。

楼主:
PLC是FX3U的,在PLC上用TRD指令不会出现这个现象。

网友A:
统一使用PLC的时间作为依据。GOT里勾选 使用时间校正 功能
下载积分:+1(zhangyajun) 感谢分享!

楼主:
谢谢2楼,这个方法我试过,还是会快一个小时。

网友A:
快一个小时应该是PLC的内部时间快一个小时。你把PLC的时间调整好的话,GOT就都统一了。我做的项目都一直这么用,出来没出现过问题。项目还是比较大,PLC时间又跟时间服务器的时间同步。
下载积分:+1(张建壮) 热心助人!
下载积分:+1(zhangyajun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是PLC系統時間不準
自己做一個PLC系統時間修改的畫面
下载积分:+1(zhangyajun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PLC内部读取的时间跟触摸屏上的是一致的

网友C:
双手同时按压触屏双上角,即进入触屏设置。菜单内有时间设置一项,设置好后退出ok。
下载积分:+1(zhangyajun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OK,问题已解决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