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西门子s7-200输出点数不够怎么办

楼主(2018-10-17):
要控制小灯亮晶晶。。。。。一共才10个点,有没有办法在不投资的情况下,多控制几个小灯

网友A:
用继电器,组成矩阵电路,可以控制80-90个灯

网友B:
了解一下74HC138这个IC吧,4位可以控制8位,不过每次只能输出一个值。

网友C:
PLC控制灯血亏
不过把PLC输出拆成5X5的矩阵,应该能控制25个灯吧。。

网友D:
楼上好主意!
西门子s7-200输出点数不够怎么办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