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伺服驱动器,A6

楼主(2018-10-17):
松个PLC控制两松下伺服直线插补。可正常运行,但是回零时 (回零单独回零),停止的时候会有撞击一样的声音。但是没撞到。同时停止时驱动器也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,另外的驱动器就没有这情况?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

网友A:
归零速度慢点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归零速度慢点试试
试过的,一样,会不会是用了插补的原因?运行是没这情况的,只有运行回零点程序有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

网友B:
理论上插补和归零是独立的啊

网友C:
改变下回原方式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理论上插补和归零是独立的啊
听说松下PLC执行ORG指令会出现BUG,某些输出点会通断一下,可能刚好伺服ON接到了这些点上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

楼主:
已确认就是松下PLC执行ORG指令会出现BUG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

网友D:
专心致志,学有所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