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西门子触摸屏SMART 700 IE V3与电脑链接失败

楼主(2018-10-17):
下载程序到触摸屏SMART 700 IE V3,老是显示链接失败,IP地址按官网设置也不行。请教各位怎样设定才对

网友A:
先PING下,下载需把触摸屏切换到下载界面

网友B(2018-12-24):
如果ping 通了,看看你软件设置里面有个触摸屏版本是否一样,如V3.000和v3.o2 版本

网友A:
下载界面很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