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信捷程序出现问题

楼主(2018-10-18):
明明M97没有闭合 结果 Y3 和Y14输出了 这是怎么回事 求大佬解决一下

网友A:
其它地方使用了Y3和Y14呗

网友B:
下面有用到,双线圈了

网友C:
坑i的那个,双线圈
工控人加油

楼主:
我查过了 只有这里是Y3和y14 查找不到其他地方的

网友D:
是否有被打包的地方
比如: Y0Z0

网友E:
你看一下 在这个程序的下面段 有没有涉及到的 有的话 默认的会是最下面的输出结果

网友F:
有可能是五楼说的那种情况

网友G:
应该双线圈
plc

网友H:
检查一下是不是存在双线圈

楼主:
发现问题了 m97 同是在复位和置位 所以在显示上面 m97没导通,当y3输出了
感谢各位大佬

网友I:
赞楼主一个,有始有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