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两台 3u 怎么可以进行数据交换

楼主(2018-10-18):
新手麻烦大佬给一点建议
一个PLC 可以 读取另一个PLC 的数据 但是不会 对其控制
请问需要什么模块

网友A:
N:N通讯,用两个485模块。通讯手册上有案例,但是交换的数据量不大
下载积分:+2(蓝叶风雪骄阳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NN连接,并联链接最简单,其实也可以自己写无顺序做收发速度比较慢
下载积分:+2(蓝叶风雪骄阳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請問前輩
不知道可不可以像Q PLC一樣使用CC-LINK呢?

网友D:
1:1 几乎每不用编程通讯的程序,接通2个特殊继电器,软件系统参数设置下就好了。

网友D:
N:N广播的通讯方式速度慢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1:1 几乎每不用编程通讯的程序,接通2个特殊继电器,软件系统参数设置下就好了。
能不能详细说说?

网友F:
这种编程手册上都有详细说明的为什么不去看?这种问题只要是看过编程手册的应该都知道的。

网友G:
CC-link
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,
钢笔,铅笔,文具盒,

网友H:
3u也可以cclink的

网友I:
通过CC_link通讯,可以进行数据交换,

网友J:
cclink成本太高了,建议还是1:1通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:1 几乎每不用编程通讯的程序,接通2个特殊继电器,软件系统参数设置下就好了。
不太明白 ,方便细说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