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1200远程监控

楼主(2018-10-18):
现用1200PLC,要求实现远程网上监测,需要怎么做?是只需要连接网络,数据传输的哪里?

网友A:
要加第三方网关 ,这个东西会在里面设置关联1200PLC,然后将1200的数据通过云端服务器与我们的电脑联系上,电脑同时装有这个远程网关的控制终端。大概这意思,上午刚一个供应商来公司介绍过类似产品。

网友B:
用数据采集智能网关即可;
之前用过这个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