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西门子HMI无数值

楼主(2018-10-18):
做计数器时,PLC中监控屏上的地址有数值,但实际上屏上只显示0,通讯地址都没有问题。求大神解释一下

网友A:
选用的数据类型是否一致,16位/32位
一样的

网友B:
是否高速计数呢
不是高速计数

楼主:
不是高速计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