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,大家有谁做过两个1500PLC通讯呢?

楼主(2018-10-18):
怎么通讯,数据交换的呢?

网友A:
put get s7通讯
加垒电气

网友B:
io控制器 io设备通信,组态一下就可以啦,不需要使用通信指令

网友C:
方式很多,可以官网下载资料

网友D:
智能io控制器 只需要组态从站就可以了 还不用写程序 我一直用1200和1200通讯 很方便

网友E:
两台同样系列的PLC通讯应该很简单,
设置一下参数,借助电脑工具软件测试即可;
不同品牌系列的PLC之间通讯,这里有个资料:
相关案例:
https://blog.csdn.net/AutoCtrl666/article/details/103472276

网友F(2019-04-16):
用只能IO通讯就可以了

网友G(2019-07-23):
S7-1500,s7-1200支持多种通讯,modbus TCP,S7通讯,查看手册
【专业只做西门子】(群号861052633)

网友F:
profinet智能I/O通讯最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