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
三菱FX系列如何才能ST编程

楼主(2018-10-18):
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“”结构化工程“”+使用标签就可以实现梯形图与ST结合使用编程

网友A:
使用标签就可以了

楼主:
不一样的,你可以试试。建立功能块或者程序直接使用ST编程看行不行。不选择结构化功能不行的

网友B:
编程语言选ST

网友C:
FX系列简单工程(标签)只能在ST块里面编写ST语音
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,
钢笔,铅笔,文具盒,

网友D:
应该是这样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