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CP系列数据传送问题

楼主(2018-10-18):
通过什么指令将D0,D1,D2,D3,D4中的数据,同时变成,D0的数据传送到D1,D1的数据传送到D2,依次值D3的数据传到D4?

楼主:
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

网友A:
XFER可以传送到地址的任意位

楼主:
这个是块传送,不行呀

网友B:
行不行?这都是看人悟性,指出了指令还是搞不明白,好好看看说明吧。

网友C:
也可通过程序实现 步进位移加循环

网友D:
XFER &10 D10 D20意思就是,将D10-D19的数,送到D20-D29,
类似列子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