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9):
我想做一个脉冲输出控制伺服电机,就是有个问题,假如我输出设定为100000个脉冲,但是我在90000个脉冲的时候收到一个信号,想让其停止脉冲输出,应该怎么做,求大神门指点一下

网友A:
看手册就看完  INI

网友B:
对的,楼上说的对,INI中断

网友C:
我觉得INI顺停指令对电机或者机械上面要求太高 你高速的时候顺停 你想想有问题吧,我觉得楼主可以就走X脉冲 然后 想走剩下的Y脉冲 你可以 ,、第一段完成之后延时 再启动第二段

网友D:
建议看手册,还有一条指令负责你说的那种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