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不开300程序,求助!

楼主(2018-10-19):
只能打开DB,OB打不开。删除项目目录Global中的Languge也没用

网友A:
按照提示改,程序可能不是中文版的

网友B(2019-02-20):
软件改成英文的看看,有可能原程序使用的电脑是其他语言。

网友C:
中文版本不行就安装英文版的看看

网友D:
程序发上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