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cp1h的上升沿指令求助

楼主(2018-10-19):
这个点2.07上升沿指令,通电之后是常通的吗?不应该只是在2.07由0变1的时候通一下吗,怎么会常通?

网友A:
外部信号一直接通,所以监控显示常亮,实际只输出一个扫描周期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外部信号一直接通,所以监控显示常亮,实际只输出一个扫描周期!
原来如此!

网友B:
在后面加个计数器你就知道它通了几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