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A4伺服驱动器ER22报警如何取消

楼主(2018-10-19):
松下A4伺服ER22报警如何取消

网友A:
印象中好像是编码器线有问题

网友B:
先從網上或現場找一找伺服驅動器的說明書,根據說明書的內容採取相對應的辦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印象中好像是编码器线有问题
报警中没有ER22 ER21是编码线出错, 应该也是这方面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