禾川,三菱PLC电源故障检修问题请教

楼主(2018-10-19):
L+ L-两端一直没有24v,奇怪的是IC21脚断开的情况下D7即IC2电源端却有23.8V电压,请问什么原因,没有连接程序板,只是电源板通电,IC1的4脚也有12.95的供电电源,说明电路已经启动工作

网友A:
把C8换掉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楼主:
跟C8没关系,换过了,C8容量也没变,问题是没有24V怎么IC2会有供电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