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TK6071IQ反编译禁止了,请高手帮帮忙

楼主(2018-10-19):
要修改一个界面。PLC已经改好了就在屏上面修改地址。

网友A: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网友B:
我想知道的是,像这种实际有两个宏,反编译后丢失了宏,但再编译时却没有报错的情况下,能一切如原来一样正常吗?
威伦禁止反编译(恢复宏指令);WINCC画面密码;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;组态王工程密码;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。微信:hkcs-001,QQ:598798210

网友C:
这里面有过期设置

网友D:
MODBUS RTU的设备

网友E:
文件应该是EXOB的
努力学习中! QQ:332533754

楼主:
我是用U读出来的,有宏就要修复。我找个高手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