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9):
求教各位大侠,要在屏上设置定时器的时间长短mw20=10,西门子300plc定时器的S5T#10S,要什么把mw20设进去,谢谢

网友A:
指定的时间用变量代替,把时间值设成变量值不行吗?

网友B:
引用楼主xinye668于2018-10-19 20:33发表的 西门子300定时器 :
求教各位大侠,要在屏上设置定时器的时间长短mw20=10,西门子300plc定时器的S5T#10S,要什么把mw20设进去,谢谢

请链接变量,并在PLC中使用标准库中FC40(IEC TO S5Time )将该变量转换为S5Time时间 。

请注意,IEC时间的基本单位是MS,因此如果触摸屏中需要设定秒作为单位的情况下,在触摸屏的数据输入框中使用恰当的格式。

Good Luck~

网友C:
第12-13位是时基,要转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