!!!

楼主(2018-10-19):
如图,不知是不是组态cp243-1的时候客户机的tsap设置的不对,ip什么的都检查过了,死活都连不上

!!!

楼主:
楼上的大侠,这个我发贴前也在网上找到这个,也照着做了,还是不行,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
jxh668

网友A:
看看版本
我也是怀疑cpu的版本过低的原因,因为之前用的是cpu224xp版本为2.00,并且按照2楼的方法做,后来该cpu挂掉了,换了个版本为1.XX的cpu224,还是按照2楼的方法做,就出现了上述问题。。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550374389) 热心助人!
  • 来看看 ,有用的就下了。深圳的可找我呵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楼上的大侠,这个我发贴前也在网上找到这个,也照着做了,还是不行,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

    这个就是我亲测,然后做的文档,邮箱leisurefly@126.com,可以私信我,有空帮你解决心中的疑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