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1H西门子SMART屏通讯

楼主(2018-10-20):
欧姆龙CP1H和西门子SMART 1000 IE V3屏要做以太网通讯,
西门子SMART 1000 软件设置的通讯驱动选择什么?
在软件上只有一个 Omron Hostlink/multilink/ v2/v3 但是下面的组态连接是422通讯协议,并没有以太网的,
我应该怎么处理?

网友A:
如果说上位机没有Ethernet FINS/TCP协议,就只有走Host Link串行协议,目前没有别的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