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ST编程

楼主(2018-10-20):
欧姆龙ST编程可以参照三菱PLCST编程,两者基本通用(可以查看我的帖子关于三菱ST)。
欧姆龙ST: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ESdf8l8AyFfCl1dticBvJg

网友A:
区别很大,三菱可以直接用梯的变量编程,欧姆龙不行。
欧姆龙没有上下沿微分指令,
欧姆龙小型机不支持定时器指令。

楼主:
如果用ST编程,就不要还有以前梯形图的变量的直接用X、Y或者Q的思想了,全部定义成标签,直接使用标签编程。封装也要这思想。
欧姆龙上升沿可以用UP指令或者R_TRIG.
欧姆龙NJ编程和维纶触摸屏使用时,触摸屏支持标签。这一点比较强大。就没有我们传统的触摸屏后台填地址了,直接使用PLC中标签。
三菱还不行。但可以通过触摸屏本身的标签来使用,导出修改再导入,也很快。
个人之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