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5U与三菱FR-E720变频器485通信

楼主(2018-10-20):
三菱FX5U与三菱FR-E720变频器进行485通信,通信线一插上变频器PU口,以太网监控就断开了,这是什么问题,寻求大佬解决
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

网友A:
FX5U内置RS485 和内置以太网通讯是相互独立的,有干扰你检查一下PU口和485的SG端子,有可能是这个干扰到了。

网友B:
485通讯协议选择的对吗?

网友C(2018-11-23):
楼主是如何接线的呢,可能是接线错了吧,三菱变频器PU接口里面有组电源,不能直接连接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