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R-J4-500B伺服控制器报警25.1

楼主(2018-10-20):
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!
三菱伺服控制器MR-J4-500B上电就报警25.1!!!!!

楼主:
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吧,在线等!
反复重启还是一样,换了一根编码器线还是一样,

网友A:
直接问供应商不是好吗
热心助人!

网友B:
使用的是绝对位置吗?有没有安装电池?有没有做原点复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