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20):
请问各位老哥,我无意关闭了easybuilder Pro的左侧窗口,请问该在哪里设置打开?谢谢

网友A:
新建一个文件,或者打开一个文件,这时会显示视图,在视图的目录树打√

楼主:
你好,我按照你的方法,还是没有打开,请问你可以把步骤说的清楚一点吗?谢谢
引用 网友A:
新建一个文件,或者打开一个文件,这时会显示视图,在视图的目录树打√

网友B:
软件的最顶部 点开检视  勾选目录树  OK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谢谢!
引用 网友B:
软件的最顶部 点开检视  勾选目录树  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