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20):
求下面程序如何简化

程序是没有问题的,我想简单一点怎么操作?

附件: 威伦宏指令多个条件并列.zip (395 K) 下载次数:98

网友A:
macro_command main()
bool on =true, off[3],a1[6]
short g
GetData(a1[0], "Local HMI", LB, 1, 6)
GetData(g,"Local HMI",Lw,0,1)
SetData(off[0],"Local HMI",LB,10,3)
if (a1[0]==1 and a1[1] ==0)or( a1[2]== 1) or(g > 10) then
    SetData(on,"Local HMI",LB,10,1)
    if(a1[3]== 1)then
        SetData(on,"Local HMI",LB,11,1)
        if (a1[4]==1) or (a1[5]==1)then
            SetData(on,"Local HMI",LB,12,1)
        end if
    end if
end if
end macro_comman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cro_command main()
bool on =true, off[3],a1[6]
short g
GetData(a1[0], "Local HMI", LB, 1, 6)
GetData(g,"Local HMI",Lw,0,1)

你看一下这个

网友B:
off[3]后面的“,”是中文逗号了,改成英文的逗号就行了
威伦禁止反编译(恢复宏指令);WINCC画面密码;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;组态王工程密码;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。微信:hkcs-001,QQ:598798210

楼主:
macro_command main()
bool on =true,off[3]={0,0,0},a[6]//
short g

GetData(a[0], "Local HMI", LB, 1, 6)//定义数组

GetData(g,"Local HMI",Lw,0,1)//获取数值

SetData(off[0],"Local HMI",LB,10,3)//复位状态

if (a[0]==1 and a[1] ==0)or( a[2]== 1) or(g > 10) then
    SetData(on,"Local HMI",LB,10,1)
    if(a[3]== 1)then
        SetData(on,"Local HMI",LB,11,1)
        if (a[4]==1) or (a[5]==1)then
            SetData(on,"Local HMI",LB,12,1)
        end if
    end if
end if
end macro_command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你看一下这个

就是一个标点符号错误,在off[3]后面的逗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就是一个标点符号错误,在off[3]后面的逗号。

如果没有先复位lb0到5,就算断开了,指示灯也是亮的

网友D:
学会用数组就行了

网友D:
不用GET1个 SET1个的
可以批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