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20):
现在做一个程序,跟称重设备通讯,读取数据,选的FX3G-485-BD模块。
电子秤站号1,通讯参数波特率:57600,校验:N,数据位:8,停止位:1。
读取数据的地址是40115。

是直用MOV指令往D8120和D8121写参数,然后用FROM读数据吗?

D8120里面的波特率好像设置不到57600,最大只能设置到19200,还有FROM最多只能读取到32700的地址。

LD M8002
MOV H0CA1 D8120
MOV H1 D8121

LD M8000
DFROM K1 K40115 D20 K1
END

求大神指导,自己看手册看蒙了!

网友A:
用RS指令
是通讯指令,不是读取模块数据。

网友B:
建议你用一个MODBUS通讯模块吧,要不然写通讯程序能烦死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RS指令
是通讯指令,不是读取模块数据。

RS指令看的不明白,我这边的皮带秤有大约30个数据通道的数据是要经常变更的,我怎么确定接收的数据是哪个通道的?我看手册,没看明白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RS指令看的不明白,我这边的皮带秤有大约30个数据通道的数据是要经常变更的,我怎么确定接收的数据是哪个通道的?我看手册,没看明白!

分时操作,在需要才写入读出相对应的数据。
程序也不算复杂,可以查看我之前的贴子,有例程。

网友C:
DFROM 是读取智能模块BFM的指令!楼主是不是搞错了